请问这2种写法,哪个更合理?

楼主(2007-11-26):
请问这2种写法哪种更合理?或者说两种写法没什么很大的区别?

楼主:
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A:
不是一样的程序吗?

网友B:
顺序不一样

网友A:
结果一样。一个周期扫描下来,得到的结果没有区别,很多人为了防止他人看懂他的程序,调试好了以后就将梯形图的顺序打乱,

网友C:
如果两个乘指令的寄存器用了连续的寄存器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
貌似没有任何区别~~~同意楼上的说法,并且楼主的图中没有看出逻辑的冲突~

网友D:
支持  后台运行

很多人为了防止他人看懂他的程序,调试好了以后就将梯形图的顺序打乱

网友E:
很多时候,不一样的顺序,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F:
奇怪,请指教:
  首先,这两个PLC程序体现的是两种编程思维模式(我认为).....但是奇怪,为什么他前面用DWORD形式,而后面又用WORD形式呢?多余的数据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