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把FM350测量的值转换成物理值?

楼主(2007-11-26):
在西门子S7-300系统中,编码器通过FM350模块读进来的值,怎么样转换成实际的位置,是不是需要乘上一个系数?谢谢

网友A(2008-11-30):
你读入的脉冲数除以编码器铭牌的脉冲数等于编码器的圈数,之后转成距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