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11-26):
 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我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下,就是我想用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其写功能我已能够做了,但是就读不出变频器的参数如电流和频率.不知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程序的或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告诉小弟我,不胜感激!!!!![/b]

网友A:
和台达变频器通讯采用台达PLC较好,只用RUN、STOP等命令就可以了。台达PLC支持简介命令。

网友B:
楼上的好象是答非所问啊!

网友C(2013-07-24):
不知道你现在搞定没有,希望你能帮助我

网友D:
台达变频器有多种型号,相应的手册介绍通讯部分;需要设置好通讯参数和站号,使用MODRD指令来读取电流和频率。

网友E:
用RS?我只研究了一下,但没写程序出来。用单片机的软件写了过去变频器发送数据回来。转回十进制后能读电流,电压,发一次就可以返回电流电压,甚至可以发一次返回多种数据。可以选的

网友F(2013-11-24):
我也是写进去可以。但是读的时候数值一直都在变化。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