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07-11-26):
阀门定位器的常见故障与处理方法
一、输入信号时定位器不工作
原因 处理方法
磁电阻件损坏 更换磁电组件
供气压力不正常 提供正常供气
电气连接错误 检查电气连接及信号连接
气路阻塞 疏通气路
放大器节流孔阻塞 压滑阀1-3次
切换开关位置不对 检查切换开关
凸轮松动 紧固凸轮
膜片爆破或O型圈损坏 更换膜片或O型圈
喷嘴挡拌接触不良 使喷嘴挡板接触好
零点不正确 调整零点
继动器故障 更换继动器
量程机构位置不正确 调整量程机构
二、给定信号后阀位超越或滞后
原因 处理方法
反馈杆支点位置不对应 调准反馈位置
量程调节不当 用量程旋钮调准量程
零点调节不当 用零点旋钮调准零点
磁钢退磁 更换磁钢
三、震荡
原因 处理方法
放大器平衡螺钉调整不当 调整好放大器平衡螺钉位置
输出节流针阀开度大 将输出节流针阀顺时针转至合适位置
连接反馈件松动没固定紧 检查反馈件个螺丝并固定紧
喷嘴型号不对 更换喷嘴型号
四、线形差、误差大
原因 处理方法
安装调整不正确 详细阅读说明书
气路系统有漏气现象 检查气路密封与接头处
磁电阻件故障 更换磁电组件
螺钉松动 上紧螺钉
喷嘴挡板位置不正确 调整喷嘴挡板位置
各部连接零件间隙大 紧固连接件
五、动作迟缓
原因 处理方法
膜盒节流孔堵塞 需清洗
喷嘴、挡板磕伤或挡板轴拉力变小 需更换
漏气 重新正确安装反馈弹簧
反馈弹簧装的不合适 检查漏气点
供气压力不足 增大供气压力到规定值
减牙阀输出流量小 增大减压阀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