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样改频计算

楼主(2007-11-26):
请在家指教一下电机改频的计算,因我们公从韩国进了很多设备电机是380V频率是60hz要改成50hz的问一下改法的计算?

网友A:
没事做,直接用,我们公司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都是60Hz,一台都没动,装上就用,现已使用多年,一切正常.

楼主:
我们这烧了好几台了,?

网友A:
什么样的负载?另电机的详细参数,除了频率以外,还有电压、电流、功率。
国外进口60Hz的电机,通常电压不是380(400)V,大概是440V,你的电压(60Hz时)是?功率(60HZ时)是?电流(60HZ时)是?

楼主:
60HZ改为50HZ电机线圈绕制的计算

楼主:
余下的与我国的一样

楼主:
请教一下那位老师知到 60HZ改为50HZ电机线圈绕制的计算,发上来在家学习一下

网友A:
总觉得楼主电机有点怪,60Hz时居然电压是380V。 现附上我们公司的一电机铭牌供参考,另将本网以前的讨论附后: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4437

网友B:
 60HZ改为50HZ电机线圈绕制的计算;
电机线圈的匝数;原匝数*1.2。
增加匝数后,定子槽可能放不下。
要减少线经,又要减少出力。
二者要兼顾。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如原来电机每槽50匝线圈,(60HZ)
重绕时电机每槽60匝(50HZ)

网友C:
直接用,转速慢一点.中小功率电机 改频重绕经济上划不来

网友A:
60HZ改为50HZ,即要减少线经,又要减少出力,只要满足以上两条件,即使不改极,电机也不会烧。

网友D:
对不起,刚才发错了
60Hz电机在50Hz下运行,应该相应降低电压,如果有条件的话加变频器试试,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2008-01-11):
怎么把380V电机改成440V

网友F:
加18%匝数.

怎么把380V电机改成440V

为什么要改???电流大.就加些匝吧,无功多加个电容补偿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