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较小的时候,流量开关与电磁流量计哪个比较好用?

楼主(2007-11-26):
我想知道在流量较小的时候,流量开关与电磁流量计哪个比较好用?????

谢谢先

网友A:
有多小?能给个范围么?

网友B:
先把问题搞好开关与计量仪不是一个概念。想知道液体是否有流动用流量开关,想知道液体是流过多少就用流量仪

楼主:
0.4立方米/小时

楼主:
密度与水差不多

网友C:
这个问题失去了意义,没有目的性,不知是为了什么,不至于让大家算挂吧!
  比如:管径,干什么用的,否则无意义!

网友D:
流量开关只能传输开关量信号,而电磁流量计还可以传输模拟量信号 。建议选用涡轮流量计,两种信号都有。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回答。

网友F(2009-01-11):
热传温差技术是SHOWNNER在流体控制领域的巨献,成功的解决了困扰工程界的流量瞬时检测的难题。其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促就了SHOWNNER国际一流品质的形象。

典型特点:
1.没有任何活动部件,因此与机械式流量开关相比它不会因为腐蚀、断裂、挡板变形等原因而造成失灵;

2.适用于不同介质的流量监控,包括一些不纯净的液体和气体介质;

3.插入式安装方式,满足多种管径安装要求;

4.流量检测范围宽,精度高,可满足客户对流体不同流速的控制要求;

5.LED灯清晰指示介质流动的状态;

6.开关量输出连续可调,操作简便方便。

7.超长的使用寿命与免维护设计相结合,让您在使用中忘掉它的存在。

诸多的产品优势已经在工业电炉,焊接设备,激光设备,微波设备,玻璃机械,润滑机械,印刷机械,机床,以及大型变压器等领域得到充分发挥。

http://www.shownner.com

网友G(2009-08-04):
加U型管流速还是不会变大,而且电磁流量计在上游管段必须有10倍的管径是直管,否则计量将不准~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流速过小,那流量计的计数是偏小还是偏大?

网友H:
个人建议大管径小流量,这种情况下就体现出靶式流量计的优势了。

网友I(2019-11-14):
要看你实现什么功能,如果只是断流报警,那么装一个流量开关就行了。如果测量流量多大,但是不需要多高的精度,那么也有带流量表功能的流量开关

网友J:
电磁流量计精确测量的前提条件是导电液体充满流量计的测量管,不知道你的小流量可否使管道充满。

另外:流量开关尽量不用,因为水锈会将流量开关的“拨片”卡死,造成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