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V5.4授权问题

楼主(2007-11-26):
各位大虾:
    请问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STEP7V5.4授权管理器安装完后重启电脑后,再运行STEP7V5.4后提示受权丢失,修复后不关机能运行。但重启后再运行STEP7V5.4时有出现丢失授权的提示。请指点迷津。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还可以使用。

网友B:
尖嘴钳你好,能告诉我你的5.4授权是哪里下载的吗?我正需要.

楼主:
回复:
wantong,到亿万电器网找一下,多的是。祝你好运

网友C:
到代理商那里要,很多.

网友D(2018-01-05):
怎么解决的  我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