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的排列问题

楼主(2007-11-26):
小弟最近刚涉入PLC不久,最近老板要求用step7编写一个队列问题的程序,大概是这个意思:两种不同的工件依次进入识别站,识别后进入装配线上,从识别站到装配的位置之间大约放置四个工件。要求装配线上要知道每次来的工件是哪一种工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请高手们指点指点。我想用堆栈,后来我一想堆栈是先进后出,我应该是先进先出,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类问题。跪求大虾们,帮帮忙了!!!

楼主:
没人了解吗,小弟在线等啊,谢谢高手们了

网友A:
可以先算出工件从识别站到装配站的时间啊,通过识别信号来触发时间继电器来进行装配工作 啊

网友B:
这个问题“老菜鸟”回答最好。他对这种传送联的东西比较熟悉。我留意这个帖子好几天了,希望有人给出好的编程思路也学习学习,可惜到现在都没有人回帖。我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或类似于这种类型的设备,我就把我的思路说一下,对或不对各位别见笑。
1.建一个一维数组。如A[20].
2.运入一个工件。先把A[0]的值移到A[1],A[1]移到A[2],A[2]到A[3],就是依次把整个数组的值往下移一位。然后判断工件种类,如是A类型的工件就把A[0]存1,如是B类型的就把A[0]存2,如是C类型的就A[0]存3.根据不同工件存不同的值。同时把存工件数量的数据区+1.这就完成了一个工件的进入。
3.运出一个工件。当一个工件出来时,从A[20]开始判断,如是0,就再判断A[19],还是0,再判断A[18],依次判断A[17],A[16].15.14....A[0].直到找到一个大于0的数组如A[n]。A[n]就是第一个进入的工件类型代码。把A[n]的数读出来,然后把A[n]赋0.

网友C:
用变量寻址

网友D:
不明白,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入门问题!

楼主:
苗子能给详细解释一下吗,帮帮忙了,谢谢“鸡蛋饼”,你的意思我基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