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方法能够把冲击力控制在1.5%的范围内?

楼主(2007-11-26):
遇到个头痛的问题:先给测试件50N的预压力,再施加 200N +/-1.5%的冲击力,循环运动,每秒3次,请问怎样才可以实现?

网友A:
冲击力的准确控制到+/-1.5%不大容易,与冲击速度,材质,接触方式等都有关系。如果是静压力倒相对容易实现。

楼主:
从预压力到冲击力的上升时间可以大于50毫秒。我考虑用直线电机,不知道可否实现?

网友A:
“从预压力到冲击力的上升时间可以大于50毫”———也就是说目标冲击力可以视为压力是在低水平预压基础上,静态(无运动)增大的,是吗? 如果是这样,应该有可能实现,直线电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成本高点儿。

楼主:
几乎可以这么认为,不过测试件应该有一点变形,多大还不知道。预算充分,关键是要能实现。几乎找不到公司敢接。

楼主:
没办法,只好自己搞

网友B:
有压力反馈吗?压力传感器的相应时间是多少?

以前有做过非常类似的,具体达到的规格忘了,用的是普通伺服加丝杆,后来还用过音圈伺服用于比较小的力的。感觉要在50毫秒又要1.5%精度有点难度。允许大一点的超调吗?

有个朋友这方面很有经验,给你电话:130 24600628,他这十多年都在搞伺服力控制(半导体机械)。预先声明,和现在的我没有业务关系。

楼主:
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测试要求选。丝杆动态响应太慢,恐怕不行。

网友A:
找国内的直线电机制造商:深圳大族或者郑州微纳试试?

代理国外的,可试试北京阿沃沈德,樊工13811104514(论坛ID:踏沙行)

楼主:
找过他们了,他们也没太大把握。

楼主:
考虑选用BOB电机,推力能控制到怎么样还未知,不知道有谁用过这种电机,给介绍介绍。

网友A:
准静态的直线电机恒力加载控制的可实现性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能控到多精确,大概还得试了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