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PLC报警

楼主(2007-11-26):
我用的是222CN,AC/DC/AC,以前用过几十台,都没什么问题,现在可奇怪了,设备运行以后一段时间,SF/RUN/STOP三个灯都报警了,此时和触摸屏断开,连电脑也连接不上去了。重新上电又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之前的报警信息找不到。但是又有可能发生上述故障。程序都是之前的程序(几十台都没问题),难道是PLC的质量问题。我后来又拿了10个CPU去换,同样出现问题。我还加了滤波装置,从外部直接供220V电源好像都不行,有哪位可以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工作环境和以前的不同,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工作环境和以前一样,都在客户厂里试机时发生的问题。电控柜和以前的图纸接线都完全一样。我实在是没辙了。

网友B: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原来我用的是进口的CPU224主机,或来换成带224CN的主机了,就有问题了,后来更新了200PLC的编程软件库函数就好了,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