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RSLINX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11-26):
我做的项目,用的是INTOUCH做上位机组态,通过DEE协议访问RSLINX,
下位机用的是AB的MICROLOGIX和FLEX,共30多个。下位机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连接,组了
4个环。最近发现个问题,一旦下面的以太网断掉了一部分(大约10几个PLC),我的INTOUCH程序就
变得很慢,如果频繁的操作,还会发生死机的问题。过了半个小时,也就不怎么慢了。
网络恢复后,也就正常了。我正在查找原因,不知哪位高手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
我怀疑是WINDOWVIEWER的设置,RSLINX的DDE TOPIC CONFIGURATION的DATE COLLETION的
设置,它们可能不大匹配。AB的东西我原来没接触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inTouch的Driver写得不好,要Wonderware去改才行,你可能要改用别的监控软件,RSLINK是OPC你应该用OPC去连。
您可以用OPC为核心的监控软件,速度会好很多的。

楼主:
tcs:

你好,如果我用intouch的opc访问rslinx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这里快交工了,我也才偶然发现这个问题。换成别的监控软件,
我也短时间学不会,也搞不完了。请问有没有方法做些较小的改动。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

楼主:
TO TCS

还有一种方法我没试过,用intouch的OPC对应RSLINX的OPC,数据可以上传,不知对掉线时数据的优化有没有改观。我试完后会和大家
交流的。

网友B:
在PLC掉线时,RSLINX的OPC会自动有效记录数据,如果RSLINX不卡的话,通过OPCLINK转入INTOUCH,效果会比DDE好。

楼主:
用OPC的效果也还可以,一直没有遇到网络掉线的情况,也还不知道到最终效果。

网友C(2008-04-07):
Intouch是用ABTCP或DASABTCP.1或DASABCIP.3与AB PLC进行Enthernet通讯。好像不用RSLInx。RSLinx是RSLogix5/500/5000等与AB PLC联机时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