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措施能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2007-11-26):
在现场遇到一个重要的压力信号时常出现不正常尖刺脉冲,导致设备停机,怀疑是干扰,后来在不影响控制效果的前提下,加了一秒延迟来解决这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通常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干扰,又有哪些方法来避免或消除呢?

网友:
诶~做为干扰的产生那可太多了~电网冲击,瞬间通断,强电感应,磁场感应,温度都可能产生,甚至机械振动都可能导致某些元件的不正常反应.

抵抗干扰一般来说使用屏蔽线缆,型号线接地等是最正常的了,或者安装滤波器

网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7173

刚刚回完帖子,看见之前就有人发过的老帖子~,贴上楼主看看

网友A:
在进PLC之前加一个隔离器看看

楼主:
学习了。在软件方面,对偶发性的噪声有哪些方法呢

网友B:
一般用屏蔽电缆,靠近源的一端接地。

网友C:
具体的干扰要看实际情况的哦!

网友D:
一般干扰,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一端接地。
    复杂干扰环境,用铠装型复合屏蔽电缆,效果值得肯定。这种电缆的内层屏蔽是铜网编织,与高导磁率的铠装(钢丝、或钢带)层之间有绝缘隔离,使用时,内层屏蔽铜网一端接地,外层铠装层两端接地!

网友E:
要实现抗干扰的功能,关键是接地系统要良好,采用屏蔽电缆,远离抗干扰设备,。

网友F:
将压力信号周围的电器(交流接触器,电磁阀等)加装RC突波器就可以解决,我以前遇到类似情况,就是这样结解决得还不错,到现在没有再发生过。

网友G:
用屏蔽线.接地良好.加装滤波器

网友G:
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分开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