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应用不常见问题

楼主(2007-11-26):
[i][b]我的设备是500千瓦,选的电机是800千瓦,用ABB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和电机配套,因为功率相差太大,所以设备特别容易受到伤害,问怎么才能解决,前提是不更改硬件设备,用变频器设置.希望能得到您的热心帮助,谢谢[/i][/u]

网友A:
呵呵,这个困难吗?控制装置的输出就可以了,怎么会伤害到设备呢?

网友B:
变频器是软启怎么会伤到设备

网友C:
如变频器也是800千瓦,可以适当降低一下转矩限幅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啊,变频器是要和电机配套,容量不能小于电机容量

网友E:
改限幅,想不出别的办法。
转矩、电流、转速、加减速时间,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变频器的这些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大姐大哥了

网友F:
转矩、电流、转速、加减速时间,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变频器的这些参数。主要是限制它的速度和转矩

网友G(2008-01-08):
呵呵,怎么会?初次电机识别时设置好各项参数就是了。应该不会伤害到电机的!

网友H:
怎么会“所以设备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无稽之谈!

楼主(2008-04-12):
问题找到了,变频器用的是DTC控制。又加上电机本身功率就比设备的大,因此当负载太重时,电机也能运行。所以设备就容易受到伤害。不知道直接频率控制能不能行。

楼主:
因为如果调到一个频率,而负荷又太重,超出设备的范围,但电机的功率比设备的大太多,又是控制转矩,所以就会出更大的力,伤害设备。

网友I:
从新整定参数吧

楼主:
这种大型的变频器,是不是整定很麻烦的?真不感,怕一不小心把变频器或电机给费了,太昂贵了.限制它的输出转矩是不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