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科威的字符屏

楼主(2007-11-26):
     科威的字符屏怎么在设置寄存器数据的时候,按“SET”,数据就变为零了,我想能看到以前的数据,在上面修改,而且想设置下一个寄存器的数据,怎么按上下左右键都没有用呢??

网友A:
      你好,你所说的修改时在原数据上进行,那是科威字符屏1.0,1.1版本的,现在科威字符屏2.0以上版本在修改寄存器时,按“SET”,数据只是显示为零,并不是真正为零了,此时你可以输入想要的数值,如不希望修改,直接按“ESC”键即可,而另一个问题:对于有多个寄存器需要设置的,连续按SET可以进行下一个寄存器设置;特别注意输入设定数值以后一定要按“ENT”才完成。

   另外有一些使用技巧:
1,上下限:设计者可以设定上下限,使超过上下限的数据无效,防止输入过大或过小的数据,对设备造成危害。例:设定上限值为9000,下限值为0。只有当设定值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9000时,设定数据才被写入PLC;否则蜂鸣器报警,且仍处于设定状态。正确设入当前寄存器后,按下ENT键将进入下一可设定寄存器。

2,寄存器修改顺序:两个数据设定窗被编辑的顺序(即鼠标点击的顺序)和实际操作时被设定的顺序相同。如果在保存工程之前用鼠标从下到上依次点击两个数据设定部件,运行时,首先设定下面寄存器的数据,再设定上面的。

3,如果设置了口令,则在自己打开口令修改数据后,应该再关闭口令一次,这样才能让别人无法直接进行修改数据,必须先打开口令才行。

还有许多很好的功能,希望用过的人可以一起学习和探讨,更好的使用字符屏功能。

     如有疑问可以与我联系,需要字符屏说明书或者PLC编程手册,使用控制文集,可以留下邮箱,我发给你。也可以到www.kwzk.com网站上下载。

网友B:
科威的字符屏真的很好用

网友C:
说得很具体!用过就知道设计画面根本就不用怎么画心思学!

楼主:
   谢谢,我试了,  的确解决了,

           希望你门公司产品越来越好!

网友D(2007-12-27):
   说的很详细,我第一次使用科威的文本,感觉还可以。

网友A(2008-02-24):
   是的啊, 非常简单,

  只要用过一次就知道了,

   希望大家多用,挖掘出屏好的功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