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lenze伺服原点确定问题

楼主(2007-11-26):
当伺服在某一位置时,能不能将当前位置设置为原点?这个位置是根据需要可以任意调整的,所以不用传感器。能不能通过内部参数设置来确定原点?该设置哪几项参数?
伦茨伺服好复杂啊

网友A:
伺服,如果不具备定长运动功能,则在其内部设置原点的必要性不大。

楼主:
要实现定长运动的,就是说更具原材料的宽度来定原点。如果原材料的宽度为500是定在A点,那么当材料变为1000宽时,就要将原点定在边沿的地方,原点定好之后就开始定长运动,请问这个没有传感器能设置原点吗?

楼主:
问一下波版主,现在有个要求,伺服电机推动工位水平运动,要求推力是恒力矩,但是水平移动的距离又要求是定长的,该如何实现?

网友B:
如果你用的93EP、ESCEP,试试sethomepos功能,如果是93ET请直接致电伦茨办事处

网友A:
要传感器的目的是让伺服在每次上电时知道受控目标的物理位置,如果采用绝对编码器,可以实现一次初始化后,自动建立物理坐标系,不必再用额外传感器。
单台伺服不易兼顾定长运动与恒推力。

网友C:
哪位有伦茨的资料啊,我想要

楼主:
下面引用由EricControl在 2007-11-27 20:48: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用的93EP、ESCEP,试试sethomepos功能,如果是93ET请直接致电伦茨办事处
--------------------------------------------------------------------------------------------
我用的是93EP,能说清楚点么,谢谢

楼主:
to 电QI九段:伦茨的资料网站上有的,www.lenze.com.cn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1-27 21:21:00 发表的内容:
要传感器的目的是让伺服在每次上电时知道受控目标的物理位置,如果采用绝对编码器,可以实现一次初始化后,…
--------------------------------------------------------------------------------------------
波版,如果我用PLC控制的话,单台伺服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我在恒转矩输出运行的过程中,对编码器脉冲进行计数,当到达指定长度的脉冲伺服就停止运转,这样不就可以实现定长和恒转矩了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
但是我现在想要伺服自己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如何设置。伦茨功能挺多,但觉得挺复杂,晕死

网友A:
在伺服以恒转矩输出到达目标位置之前,运行速度是不可控的,到达时,也很难立刻停下来。
至于lenze伺服的功能,建议咨询原厂,或者论坛上的“伦茨机电”(代工)

网友B:
93EP有很多定位程序段,每个定位程序段都有很多种功能,你选用sethomepos功能,就能实现把当前位置设置为0点.至于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功能由于我不了解工况,不知道是否适合你的应用.
唉……我这人天生不会写文章,不知道楼主明白不,我都有点糊涂了。
至于楼主说的在定位的过程中实现转矩控制,我记得93EP中Mctrl功能块中有Mset功能,具体怎么实现的你得看帮助。

楼主:
下面引用由EricControl在 2007-11-28 22:06:00 发表的内容:
93EP有很多定位程序段,每个定位程序段都有很多种功能,你选用sethomepos功能,就能实现把当前位置设置为0点.…
--------------------------------------------------------------------------------------------
对,我要得就是这个功能,将某一位置设置为零点,不装传感器。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B:
楼主,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方便的话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跟你细谈Eric_job@163.com

楼主:
EricControl,我已经给你发了mail,谢谢

网友D:
楼主的要求用我们的产品实现很容易(当前位置设定为零点)。
lenze应该也能做到的。

楼主:
小白,你地是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