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语句表请教2

楼主(2007-11-26):
我在程序中这样写
L DB1.DBX0.0 //DB1,DB2都是背景数据块
= DB2.DBX0.0
这样我对上面的2个语句进行粘贴,复制是正常的。
但当我用符号对DB1,DB2进行编辑时,例如DB1用TEST1表示、DB2用TEST2表示.上面2句也就变成了
L "TEST1".DBX0.0
= "TEST2".DBX0.0
然后我再对其进行粘贴、复制时就成红色的了,如:
L "TEST1".DBX0.0
= "TEST2".DBX0.0
复制到下边的网段时成
 L "TEST1".DBX0.0
= "TEST2".DBX0.0
烦请高手指点啊,小弟多谢了!

网友A:
这个语句好像有点问题,应为
A DB1.DBX0.0
= DB2.DBX0.0

楼主:
上面是我笔误不好意思,是应为
A DB1.DBX0.0
= DB2.DBX0.0
不过今天问题解决了,我就是把系统重新GHOST一下就好了。
不理解其中是什么原因,但再对上面的语句复制时就不出现红色了,高兴ING。。。

楼主:
谢谢 lmhx 的指正
有机会请您喝酒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