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动机有没有最小运行转速的限制?

楼主(2007-11-26):
各位大侠,我想问问伺服电机有没有最小运行转速的限制要求?也就是,电机只能在某一转速上运行

网友A:
最小运行转速受限于具体伺服的速度反馈环节的检测能力,所以总是存在一个下限运行速度,通常认为伺服在速度模式下的最低运行速度的波动率不得高于设定目标的50%。

再往下,速度波动率偏大,运行极为不稳定,甚至会出现爬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