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驱动加载失败!

楼主(2007-11-26):
   我的PLC是贝加莱2003,我在组态王中新建IO设备,选择了贝加莱--PVIDLL--PVI,可是告诉我设备加载失败,其他的型号的PLC可以,我在DRIVER文件夹下发现有一个PVIDLL.DLL ,可是为什么不能加载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直接打亚控的技术热线,咨询一下吧.
可能是驱动程序不是最新原因吧,问问他们,他们会回答的.

网友B:
可能是这个dll文件在安装时没有注册没有注册成功的缘故,可是用regsvr32手动注册一下。也可以下载一个新的驱动,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2007-12-26):
能成功读数据了。可是又有新问题了,变量名大于7个的不能定义寄存器!!!!!!说明里要手动加,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