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软件卸载

楼主(2007-11-26):
大家好,请问一下,OMRON的PLC编程软件怎么卸掉啊,它好象没有别的PLC那样有REMOV的,而且也不好同时装2个版本.

网友A:
控制面板里面卸载

网友B:
电机电脑的“开始”找到“程序”在这里面就可以卸载的掉

网友C:
控制面板卸载,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去注册表,搜索OMRON,把所有项都干掉,这个一般没必要,不过装CX-2。0的时候,很多机器需要清除注册表,不然SERVER无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