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欧姆龙PLC的编程题!急~~

楼主(2007-11-26):
1。隔灯闪烁:L3 L5 L7 L9 亮1秒后灭,接着L2 L4 L6 L8 亮1秒后灭,再接着L3 L5 L7 L9 亮1秒后灭,如此循环下去。

2。隔两灯闪烁:L1 L4 L7 亮1秒后灭,接着L2 L5 L8 亮1秒后灭,接着L3 L6 亮1秒后灭,接着L1 L4 L7 亮1秒后灭,如此循环下去。

3。发射型闪烁:L1 亮2秒后灭,接着L2 L3 L4 亮2秒后灭,L6 L7 L8 亮2秒后灭,接着L1 亮2秒后灭,如此循环下去。

求助!哪位大哥,大姐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学习用的,你自己试试编程阿,很容易啊

网友B:
可以用定时指令和移位指令做
QQ:89801259

网友C:
晕,一看就是个学校的毕业设计类型的,自己动动脑子,其实很简单的,SFT TIM指令 你去看一下

网友D(2008-04-09):
其实用那个指令都一样!你精通那个就用那个!如果你对移位指令不熟悉那你可以用SFC来编程!

网友E:
PLC中有一秒或两秒的脉冲信号加SFT移位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F:
基本练习题目,锻炼逻辑思维能力,自己做就好了,除非不想获得相关能力

网友G:
用定时器,就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H:
没事的时候锻炼一下脑子也是很好的,方法肯定不会只有一种,只要是可以实现就OK了

网友I:
呵呵,我建议你想想不用PLC,直接用电路继电器做怎么做,然后画出电路图,再转化成PLC程序,再优化程序,找出至少4种方式,然后在试着考虑用单片机做,我觉得8051就可以完成,然后在用VB编写小程序做这么一个,那么恭喜你,在你完成这些的时候,你可以在工控行业混了!

网友J:
呵呵  用单片机做那个不错啊,成本低用PLC浪费啊

网友K:
很简单,基本指令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