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7-11-26):
 各位大虾,我安装wincc6,XP系统,安装一切正常,但重新启机后,就进入用户登录,注销,登录,注销的过程,无法进入系统,安全模式也不行,以为是系统的事情,安装其他XP也同样,问过好多人,都不能解释,,请各路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A:
不会把,你是单装WINCC吗?

网友B:
TO: ucuc
  不知道你是否安装了瑞星呢,可以先把瑞星卸载了,再试试哦。或者可以参考这: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422838

网友C:
WINCC真的麻烦,别的组态没这样的.建议开发商能够改动,增加它的方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