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厂供电,用电计算的问题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7-11-26):
请问下,应为没有实际接触过工厂用电的电费计算,请问下,到底是工厂按照kw来算电费还是KVA来算电费的.也就是说,工厂到底是按照视在功率收费还是按照有功功率收费的???
另外小区的呢??家庭的呢??

网友A:
工厂应该用KVA算把,因为看到的都是以KVA为单位的,家里的肯定是KW了,看电表就知道了

网友B:
工厂用电的电费计算,按照有功功率收费的.小区的家庭的按照有功功率收费的

网友C:
工厂如果是定价电费,则只计有功功率,即KW.H,有些工厂计费是要计无功考核的,即算功率因数,这样的在计费时需要将无功考虑进去.
家里一般计费只计KW.H

网友D:
依照KVA来计算的,我们原来学过的。

网友E:
本地区对用电量不大于200KVA的用户只装设有功电度表,因此是按有功功率收费的,大于200KVA的用户装设多功能电子电度表,考核功率因数,无功功率也要计费.生活用电只计有功功率

网友F:
电费的组成:
1、基本电费,与当月是否用电度数的大小无关,是一个固定费用,计算方法,用变压器的容量*基本电费/月*KVA。
2、电量电费,即每度电的价格,各地规定有多种不同的价格,商业用户价格、大工业用户价格、普通工业用户价格、民用电价格农用电价格等等。
3、力调费,即功率因素奖惩费用,好象以0.9为奖惩界限,高于0.9的部分奖。
基本电费
例如:1000KVA变压器一台,当月电度50000度,每月的基本电费的收费标准:0.23元/KVA(各地的标准可能有差异),
当月的基本电费为:0.23元/KVA *1000KVA * 1000 = 23000元
由此可看出,基本电费与当月的用电多少毫无关系,与变压器的变损也没有关系,是一个固定费用,只要你的变压器有电,基本电费就必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