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4SS与PC通信

楼主(2007-11-27):
我的笔记本和DVP-14SS通信,怎么老是断,我的笔记本没有COM口,是用USB转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com口号设置好

网友B:
转换的就是不好用的,好象台达有这样的转换器,应该好用一些.我现在就换了个有串口的笔记本.

网友C:
买个台达的VFD-USB01转换器,和PLC的485口通信编程,
我用着很好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D:
还有一种最好的办法.市面上有PMIC接口转串口的卡买.这种转换方式最好,和真实的串口一样.不过价格大概在1K左右.

楼主:
价格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E:
国产的300元多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