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一个西门子 S7-300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我用的软件是 <STEP7_V53及SP2_CHN官方中文版推荐> 在与PLC建立连接的时候 会出来 《驱动程序已经打开或打开通道太多。》请问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软件的原因,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哦 QQ:5634889

网友B:
卸载软件,重装一遍,在C盘装

网友C(2008-10-16):
你装过组态王吗?你装过组态王吗?

网友C: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D:
你装过组态王吗?你装过组态王吗
应该不是很难安装

网友E:
装个5.4英文版的看看

网友F:
装的时候注意通讯驱动的安装

网友G:
估计是软件问题,sp2这个版本不太好用,换成sp3或者step7 v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