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雷达物位计挂料问题

楼主(2007-11-27):
    雷达物位计凭借其优越的特性,几乎所有的物体都可以测量,因为物体都有一个介电常数!然而,雷达物位计在应用时,也与其他物位计一样,有这各种烦恼!其中,最经典的问题就是:挂料!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品牌的雷达物位计!他们分别都有自己的办法去解决挂料问题。如:通过仪器的示波器功能,观察出挂料的位置,然后一个个去除。可是这样并不能实时解决问题,因为物料的位置不是固定的!又如:通过仪器自身提供的寄生检测功能。只在第一次开机后有效,要清除此次挂料记忆,必须重新开机启动!还是不能很好解决挂料问题。
    不知道专家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品牌的雷达物位计能有好的解决办法,欢迎前来讨论!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雷达料位及采用两种办法,一是装防尘罩(其实就是罩一个雷达波可以穿过的盖子就好),定期给防尘罩作清洁处理即可。另一种是在仪表内部加装吹扫系统,自动吹气,使粉尘等不能粘附在探头上。这两种方法都很好,在成品水泥仓、电厂粉煤灰仓及制铝工业粉末仓等粉尘极大情况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

同时西门子雷达料位计采用了高频(24GHz FMCW)电磁波保证了在低介电常数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

如感兴趣,可来电来函垂询。

ssn@suresonics.com

010-64956926-16  王先生

楼主:
看了西门子的解决方法后~~
楼上的:你说加防尘罩或装吹扫系统,自动吹气!那么我想问问,西门子的雷达应该不是只有FWCW式吧?FWCW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可是测量介电常数低的,就不好测量了!还得用导波式的雷达。吹扫系统恐怕在测量距离长的时候就不好使了吧~~

网友A(2008-02-19):
导波雷达的问题,如果明知道会有挂料最好不要用导波的了。西门子超高频雷达液位计对于低介电常数的介质也有很好的应用,比如洗衣粉等,不过要是介质的介电常数实在低,小于1.4的,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