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杂逻辑控制的程序

楼主(2007-11-27):
请教哪位朋友有复杂的逻辑控制方面的程序?最好是触摸屏和PLC程序联合都有,想学习一下!!谢谢大家了!!

5:30am

网友(2008-02-27):
不知道你要那个产品的
还有复杂程序如果你工艺不了解的话也跟本看不懂啊
还是先从简单的做起 最好看一下用户手册
工控网都有下载 一般会有简单程序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