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恆轉矩??

楼主(2007-11-27):
伺服的運行都是恆轉矩運行么??
今天在看三菱型錄的時候,速度和扭矩的特征曲線是直的??速度從0到4500(最大速度),轉矩始終是0.5,在轉速是3500的時候開始下降,那伺服在起動和停止的時候轉矩情況也是恆定的么?

网友A:
伺服在额定速度以下运行时,都处于恒转矩工作区,但具体的运行转矩未必一定就是标称的恒转矩点,具体是多大取决于运行状况和负载状况。比如启动停止时,很可能大于标称的恒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