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速度模式下--稳定速度偏差

楼主(2007-11-27):
请教一下,一般伺服在速度模式下的速度偏差。
现在我们在做一个客户,他要求在3000rpm的时候的速度偏差+-1转,且它以前用的伺服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目前我们调到最好是+-7转
不知道别的伺服怎么,一般伺服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A:
日系伺服的编码器都是脉冲形式的,而且驱动器的伺服周期不会做得特别高,如果通过驱动器来检测速度的话达到+-7转还算不错啦.
我建议在速度稳定性要求特别高的情况下,用欧系的伺服(带旋转编码器的)会好一些,速度稳定性也比较容易调整.

网友B:
个人以为可以称为伺服的速比和速度稳定度应至少不低于1‰,0.3‰的稳定度要求也不算过分。欧系高端伺服的速度稳定度可以达到优于10ppm。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有参数没有调好,3000rpm速度偏差+ -1转不是很难达到的,我个人到觉得低速时(50rpm以下)转速的偏差会大一点.

网友D:
现在的增益等参数调了吗?机械连接没问题吗?

网友E:
日系的应该能达到+-1精度,现场使用过,频率选择高点,不过价格也要高了!

网友F:
还要看反馈编码器。如果用旋转变压器或者增量式编码器很难达到这个指标。用高分辨率的绝对值编码器没有问题。

网友B:
同意“小白”的提法,2500线以下的反馈估计都得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