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判定方法正确吗?

楼主(2007-11-27):
      新手请教!!!
       我们送检的一台压力变送器0~1MPA。精度为0。2级。
      对方厂里的检测员,只是加压看了一下变送器的满位输出大于20。032MA,就说变送器精度差。这是否能做为判定标准?
      一般来说,变送器在经过运输或长时间放置后,要检测时,都要先调准4~20MA后,再看中间的分点是否超出0。032MA的偏差吗?
      在运输后,变送器的偏差应为多少为合格?

网友A:
我觉得不能那样说,如果按照你的数据,计算出的误差还在精度范围内,0.16%。
校验时分五个点就行啦,又不是计量局,是不?
0、25%、50%、75%、100%
结果计算一下,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就算合格。
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一起讨论

网友B:
调整都没做怎么看精度阿,等调不过来再说精度差

网友C:
(20.32-20)/16=0.002=0.2%刚好合格

网友D:
没有道理说该变送器不准啦!

网友E:
那是一外行

网友F:
应该调零的

网友D(2008-01-01):
他骗你的

网友G:
不能那样说。变送器应先校验,再根据变送器的精度等级判断其是否合格。

网友H:
这样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一定要走几点。然后再判断

网友I:
这种方法不科学,也不精确,应该找到最大误差后才能计算出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