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PLC柜的位置摆放问题

楼主(2007-11-27):
大家好,最近看到有一个设计上是这样摆放一个PLC柜的:(此PLC柜中只有一组ET-200M模块)
与低压控制柜紧靠,放在低压配电室中。请问这样摆放可以吗?有相关规定不?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人回个啊!!请求大家的帮助啊!

网友A:
可以的 ,只要使用的时候没有明显干扰

网友B:
应该没问题,把接地做好,有模拟量尽量加隔离器

网友C:
接地可靠就行.当然可以了.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放在高压柜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