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切纸原理

楼主(2007-11-27):
用伺服控制切刀,变频电机拉料,两者在工作时不会停止,为连续切纸,刀为滚刀式的,现要在这种机器上做对标切.大家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能做到,谢谢!

楼主:
难,不等于没有办法做到吧老大!

网友A:
TRIO的MC302X应该是比较实惠的方案。可利用其电子凸轮+色标跟踪功能。
他们中文网站开通了。
WWW.TRIOMOTION.NET

楼主:
英国的运动控制,好贵的,他们的是可以做到,我看过,

网友B:
没做过,感觉是有些难度,可能涉及套准和旋切等技术,其中每一项都是有些技术含量和难度的。

楼主:
我也没做过,只是看过人家的机器上做过,还可以切到200多米以上的,精度在+——0。5MM左右的。

网友C:
儸克韋爾AB可以提供完整方案,包括PLC,驅動器,馬達,好處是運動控制和其他的控制在一個程序裏,用梯形圖編程就可以全部解決了。AB提供的旋切電子凸輪生成庫函數,可以在綫調用,所以所有過程參數都可以在運行中修改。色標其實就是每一周期都改變切斷長度這個過程參數。

网友D:
TRIO在不对标的时候,目前能切到什么速度了?

网友C:
对标或不对标,从控制器的角度来讲应该不会对速度有什么影响吧,至少我用过的不同系统都没什么关系。

对标的精度,和速度当然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E:
的确,目前这种对色标剪切系统我也可以提供。
国内在枕式包装机上已经成熟应用。原理跟firstrazor先生说得差不多了。

网友F:
这个圆压圆见过好几台机器被扔在车间角落的,有的是精度不行,根本就不能做,有的是太浪费料,等正常工作时都半卷料没了。见过一台啪啪啪干得很欢的,不过那是国内一家大型的印刷设备厂生产

网友E:
哦,我们有个客户能够提供整套这种切纸系统,包括机床。精度相当好。

楼主:
 现在主要是伺服有了,是KEB的伺服,要做对标切,主要是控制什么?原理是什么啊,我没做过,不太明白的。

网友E:
KEB有成熟的剪切方案。是否能应用于对标切纸你可以直接询问KEB工程师。

网友E:
你切的什么纸?精度在+——0。5MM左右的,这样的精度要求不高啊。通常要求都是正负0.1mm~0.2mm的。

对于你的系统,有两种方式:一是切刀匀速剪切,伺服控制送料;二是匀速送料,伺服控制切刀。
前者的缺点是剪切长度一般不能大于辊刀周长;后者控制较为复杂,从头开发非常困难。

网友D:
" 对标或不对标,从控制器的角度来讲应该不会对速度有什么影响吧,"
"对标的精度,和速度当然是有很大关系的。"
不能保证精度的速度,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C:
机器的规格设计,当然要考虑速度和精度的平衡。速度和精度难道不是一定程度上矛盾的?

网友B:
“速度和精度难道不是一定程度上矛盾的?”———这样一来,似乎就与刘版主的观点趋于一致了。

楼主:
"二是匀速送料,伺服控制切刀"现在是这样做的,因为切纸速度在300米/分钟,所以精度在+-0。5MM了,可以还可以在高的清度,只是我做不到的。
  现在是在这种方法切纸的基础上加上对标切的,精度不能大了,速度在200米/分钟就行的。

网友E:
300m/min,速度非常高了。
如果要求匀速送料,伺服控制切刀,而且已经买了KEB的产品。

那么你只能咨询KEB相关经验的工程师,提供相应的功能块(或者硬件)来作了。自行开发估计没戏。

楼主:
用不用KEB的伺服到没事的,只要能达到速度与精度,价格还可以过的去就行了哦!

网友E:
能否把具体的要求(剪切长度,最高速度等)发给我看看,我的邮箱:allen.zhaol@gmail.com
我可以考虑下我们能不能实现以及实现方法。

网友D:
在我印象中,这个速度与精度要求,单纯用KEB,应该希望不大。只把KEB当驱动器用,也许可行。

网友G:
给我详细的描述吧,可能我可以用 MCU+CPLD 帮到忙.

网友H:
 我們的驅動器& motor 可以辦到.可以發一下你的需要.或是我們交流交流.

网友I(2008-01-05):
我通常用的是两种方式,一种同步控制,速度一分钟可达300刀,但同步控制设定的刀断长不能超过刀棍圆周太多,这样会造成堵纸现象.
另一种是用轮切方式去控制,这样成本会高一些,如轮切控制器贵过同步控制器,还要加大系统的功率.对于色标,控制器有这种功能,如考虑长短误差,我想机械要求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