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组态王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11-27):
用组态王定义I/O变量时,寄存器号总是错误,正确的寄存器号格式怎么写?

网友A:
您需要說明您選擇的驅動那樣才可以進一步交流。

楼主:
没什么驱动,我只是在自己模拟练习,
我先在"工程浏览器"的"com2"中建立仿真PLC
然后
我进"工程浏览器"后,--->进"数据词典"--->"新建"
弹出"定义变量"的对话框,其中变量类型我选的是"I/O实数"
"连接设备"选自己建立的仿真PLC
下面的"寄存器"选项不管怎么选,点确定后,都报错说寄存器号错误

网友A:
您選擇的只是寄存器類型哦!
麻煩您在選擇寄存器類型后,如您選擇的是DECREA類型,那么煩請您用您的鼠標點擊以下DECREA,然后填入寄存器號,比如寄存器號為100,那么此時在寄存器一欄中應該是DECREA100而非DECREA哦。

楼主:
的确是没写寄存器号,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还是很好用的了

网友C:
刚开始会难些,慢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