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动开关的设计

楼主(2007-11-27):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想定时的连通一个开关,比如:每3小时连通一次,每次连通5分钟就断开。应该如何实现啊?
另外:我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问应该阅读哪些资料?学过单片机,数字电路,没有实践。

网友A:
    PLC有学过么?编程实现很简单!

网友B:
单片机+继电器+驱动芯片+时钟芯片,这样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编写单片机程序了。

网友C:
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不用编程

网友D:
上述三种方法都能满足你的要求,至于选择哪一种,还要看你的实际应用。

网友E:
有10开10关的定时器,应该可以满足你使用
价格市场可能在20~50元
220V 输出电流20A

网友E:
2路输出市场也有,可以当正负转使用

网友F:
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G:
就是一个脉冲控制3个TIME 就可以,要图纸吗?给我邮箱地址到haotemanlove@126.com

网友H:
单片机?PLC?太大材小用了。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能搞定。

网友E:
http://www.chjunda.com/htdocs/cp_sm/JSK-1.htm
类似产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