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力V3F16L报警号036,0108故障代码!

楼主(2007-11-27):
求助:通力V3F16L报警号036,0108故障代码!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09-07-03):
0036是主接触器释放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怎么启动的啊,QQ;57923634

网友B:
我手上有三台,修好了两台,另外一台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前两台都是模块烧了,后面一台找不出问题,又不知道怎么启动。

网友A(2010-01-11):
0036主接触器释放,0108马达出错:可能输出极性接反,称重等,4楼兄台能修通力的变频器也不错了。一般修好能用半年以上才算修好,不然三两个月就会出问题

网友B:
我做变频维修的,维修过的变频器一般保修半年,不像南京和北京有些卖这个变频的,他们只保修一个月。

对于这个变频器我已经修过好几台了,如有这方面的维修需求,请致电13125154771

网友C(2012-10-09):
北京特方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修V3F16L,修过几百台,修复率高,如有需求请联系13720024297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