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干扰(急急急)

楼主(2007-11-27):
我现在有个项目 其中有个三速风机风机盘管,我们要根据温度控它的风速、水阀,风阀是我们供电。
现在施工人员放的是10芯线(带屏蔽),用与送风温度传感器信号和三速风机控制和水阀(开关)控制,我也知道同一根电缆不可以同时放220V电源和模拟信号的,但是综合布线的人在我们接手这个项目前就把线放好了。现场吊顶封死了也不好再穿孔,也就是说换线是不可能的了。屏蔽层已经接地。
现在问题是:当我不给三速风机送电源信号时,我在软件里读的温度直很稳定,
            但当我给风机送电源信号后,我在软件里读的温度值就漂移起来 上下达十度!应该是220V电源的干扰问题。现在屏蔽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 电源线也在屏蔽层内 我问了周围好多搞BA的有经验的人 他们都说没办法只能再另单独穿根2芯屏蔽线用做温度信号,,,可关键是现在没法再穿线了啊 。。。。希望工控论坛里有高手能从其他方面解决这个原因。比如屏蔽接地是否串接电容有效。或在温度信号输入点那并个电容。等等希望能有达人站出来帮帮我。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难呀,强弱电在一起,开关量信号还好,还是返工吧

网友B:
有多余的线没有啊,有的话把它在两头缠住信号线,然后在接地;没有的话,两头分别用线缠绕一下接地,看看怎样,再不行,就真没办法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是十心线  而且布在吊顶里面。不太好拨 有工程量在里面。现在我就是想问下有没有容易的办法 比如说在信号输入端并个合适的电容  要是这样可以解决的话就好了。 我明天再去试下。

网友C:
  应该是不行。这样信号不稳,只有再加线。

网友D:
1.用最中间的2芯线传输温度信号,把多余、不用的线芯接地,注意接地电阻。
    2.实在怕换线,就把交流220V电源换成直流。

网友E:
加配电器或隔离器呢

网友F:
用远程IO可以解决,将现场的温度等量输入IO模块,然后以通讯的方式送进后台监控.可以选STC-105,测出PT100,其它的开关或脉冲量,并用继电器控制送风的电源或调速成

www.econtrolnet.com

网友G:
并电容不是不可以,但是得根据干扰源特征和电路特征,好好选择,搞不好有害无益,会加大抖动。

  加信号隔离器或变送器有一定的作用,电路中任何串联的电器元件,都相当于增加滞后环节,对于信号稳定有帮助。

  朱恩清说的有道理,把这根电缆原来送出的220驱动风阀水阀风速的电,改成24V直流控制电,在现场安一小动力箱,24V驱动现场继电器动作,220从别处引到现地箱用作驱动。

  如果温度控制要求实时性不高,软件上有足够的能力让滤波后的数据很稳定。算法很多,自己网上找。

  草民在现场加RTU也是个办法。通讯数据比模拟数据抗干扰要强一些。

网友H:
我在想你在电脑软件里的读数有误差可以修正啊!可以通过多次检测温度值和电脑软件里的读数值比较啊!求出误差平均值然后通过软件来修正以达到最佳控制要求行不!误差总会有的啊!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误差啊!

楼主:
谢谢大家,
并电容我试过了我选择不准容量。。。导致现场波动更大了。
朱工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太可行,因为现场放几个继电器再引一路220V电源不比现场重放一根屏蔽线简单。。而且成本也上去了。
我们软件都是固化的模块,,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算法 或者能不能在我们软件上实现也是个问题。
模拟信号转通讯信号也涉及到成本问题,,毕竟不是一个楼层,,
不过谢谢大家 现在现场还有根单独的电源线 他们放的是RVVP,把它用做温度信号。, 终于救了我一命。
但是屏蔽怎么解决还是没找到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