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绝压和表压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7-11-27):
将一个两线制绝对压力变送器(IN:O-1bar, OUT:4-20mA)放在空气中,测得的两线制输出是多少mA?

楼主:
谢谢两位。
在液压缸上有可能装有 0-0.2bar的绝压变送器吗?

网友A:
你说的是在液压管路上吧!
液压缸上?!液压缸上没有接口的,如果自己开的话比较困难。
0-0.2bar在液压上是不是量程太小了点。我们的液压站一般都有1bar以上啊。

网友B(2008-04-28):
是20mA 是20mA 是20mA 是20mA 是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