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07-11-27):
HITECH如何下载程序?
1、下载前指拨需要进行设置吗?是不是将SW3设置成“执行生产烧机程式”?
2、是利用软件里“应用”菜单下的“下载应用”还是“下载固件及应用”?
请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A:
先点击屏里面的DOWNLOAD,然后再点击软件里面的下载

网友B:
下载问题,不用请教高手吧,这是最基本的使用操作呀,这个手册上都没有吗?呵呵

网友C(2008-01-21):
    DIP5:ON通讯设定依照系统菜单的Config设定为准,OFF通讯设定依照ADP软件设定为准。
  DIP6:是否需要开机密码
  DIP7:ON开机进入系统菜单,用于调试。OFF开机直接进入用户程序
  DIP8:密码相关
  DIP9:ON:COM1口为RS485;OFF:COM1为RS422
  DIP10:ON:COM2口为RS485;OFF:COM2为RS422
选下载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