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显示控制仪密码问题

楼主(2007-11-27):
ns-yb04误操作PASS不再是1234怎么办?
我是外行,是搞机械的不擅长电器仪表,
先谢谢了!

网友A:
 ns-yb04,啥东东.可以问厂家啊,密码一般改变不了的,你比较厉害,佩服啊

楼主:
上海天沐的一款测量显示仪,进入一级参数参数修改前必须输入密码,密码可以修改,见笑了,希望好心行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