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线圈输出

楼主(2007-11-27):
LDI M1
AND M2
RST Y002
LDI M2
AND M1
SET Y002
是不是双线圈输出
如果是,怎么样避免
本来是想用M1,M2来控制方向

网友A:
是双线圈,但是没有关系

网友B:
控制不了方向吧,你的复位和置位条件是一样的,只能输出瞬间的“0”。

网友C:
现在只是单线圈的,还需在并上一个复位和置位

楼主:
也就是说复位和置位驱动的这个双线圈不会有误动作?
“现在只是单线圈的,还需在并上一个复位和置位”,那么并什么复位和置位,在哪里并?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D:
那可以用ALT来控制呀。。呵呵

网友E:
不算双线圈,\
有两个SET Y002就是了。

楼主:
又来个灌水的!

网友F:
set是置位
rst是复位
两个是必须结合在一起使用的
这不属于双线圈
好比你把煤气炉点着了他就一直着了
你还要再操作一下把它关上才行

网友G:
同意楼上所讲。
LDI M1
AND M2
OUT Y002
LDI M2
AND M1
OUT Y002
这种属于双线圈程序,运用时后面的驱动有效。

网友H:
你写的这个程序是复位优先

楼主:
哦,看来是这样滴
我再想想

网友I:
 set是置位
rst是复位
两个是必须结合在一起使用的
这不属于双线圈
好比你把煤气炉点着了他就一直着了
你还要再操作一下把它关上才
同意该观点·!

网友J(2008-04-05):
我认为这个程序可行的,并不是双线圈.

网友K:
灌水!!
博客

网友L:
不是双线圈,程序可执行

网友M:
程序中SET Y002的前面程序最好在一起,而RST Y002可以有多次的,没有关系,也不算是双线圈,只是最后一个有效而已,真正的双线圈是OUT Y002在程序中出现两次,而且没有用跳转指令隔开

网友N:
请把置位和复位这两个指令看懂.

网友O:
你用辅助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P:
加入QQ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

网友:
寒。。set和rst指令本来就是这么用的。。。带保持型置位和复位指令。。。。一般我门说的双线圈输出指的是普通线圈。就如普通继电器线圈一样,线圈得电有动作。失电无动作。。。普通线圈就是这样,条件一满足就输出,不满足就复位。没有保持功能。。。。。

网友M:
楼主的程序可以用,如果仔细点转成梯形图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Q:
set是置位,rst是复位。
两个是必须结合在一起使用的。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P:
欢迎加自动化控制群。

网友R:
set算线圈数。rst不算。程序逻辑无错

网友S:
set是置位
rst是复位
两个是必须结合在一起使用的
这不属于双线圈
只能输出瞬间的“0”。

网友T(2008-05-28):
不是双线圈,只用SET  或 RST 的话 不算双线圈,如果用了 SET 或RST  又用了 OUT 的 就算双线圈了

网友U:
out 驱动的才算双线圈吧?多少个SET RST都没问题。

网友V:
双线圈只针对out指令,set和rst怎么用都没关系!

网友W(2008-10-12):
不是双线圈,set是置位指令,rst是复位指令,两个必须结合起来用。

网友X:
呵呵,貌似灌水贴

网友Y:
不是双线圈,楼主有灌水之嫌

网友Z:
这不是双线圈的,不会有影响哈。

网友AA:
这不算是双线圈输出,没有关系的呀!你用SET和RST 只是一对指令,其实只对一个线圈起作用,这个程序可以运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