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控机实现PLC类似的编程功能

楼主(2007-11-27):
我现在想给实验室设计一个试验平台 本来打算用PLC来试验自动化控制 现在由于要求存储的功能 打印
等等 我就准备改用工业Pc 以前没用过工业pc 不知道怎么编程 才能实现像PLC一样的I/O 控制 即输入输出动作。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建议你用普通pc机(用vb或vc做一个简单的软件用于显示控制)+控制器(用简单的单片机控制I/O就可以),效果很好,而且很剩钱。你也可以用plc+普通pc也可以,不过这样的话plc好像比较浪费些。plc上手快些。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还要用到很多传感器 就是很多模拟量控制 用单片机会很复杂吧 我们现在定的方案就用工业PC
再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图像处理程序 必须有工业PC来运行啊
对IPC编程和对单片机编程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对IPC编程和对单片机编程不一样。
如果你的模拟量很多的话就如果选择plc的话比较容易,但是灵活性可定不如单片机,看你的智能化程度了。但不管哪种方式都要加很多模拟板的,根据你的模拟信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