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教:MCGS6.2设备工具问题

楼主(2007-11-27):
MCGS6.2版中,S7-200PPI无法加到串口父设备下是什么原因啊?
老说子设备与父设备的文件不符合,是怎么回事啊?
安装文件是直接从MCGS.COM.CN上下的

网友A:
西门子200PPI应该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使用,不是串口通信负设备.我估计你是用错父设备了.

网友B(2008-03-08):
请教一下我用OMRON 的PLC和MCGS做串口通信.现在每次运行MCGS后,只能看到第一个打开的画面上的数据有正常的显示,切换到其他画面,看到的都是显示"0"(我启动时先进入欢迎画面,然后通过菜单进入其他画面).PLC是CJ1M-CPU13.波特率9600 19200 115200都试过

网友A:
您可以将数据保存成初始值。如果您用的是通用版,那直接在实是数据库的数据对象的存盘属性里选上退出时自动保存当前值为初始值。如果用的是嵌入版,那就在循环策略里用!SaveDataInit()和!FlushDataInitValueToDisk()两个函数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