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便宜易安装的水位计(开关信号)

楼主(2007-11-27):
如题,求便宜易安装的水位计(开关信号),
要求便宜,易安装,功耗低,只要有接电信号就可以了。
哪位知道的帮介绍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干簧管了!

网友B:
呵呵!
很简单的,浮球控制器,开关接点信号输出!
价格也是很便宜的!

网友C:
浮球;
液位开关;
在网上一搜就是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