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HMI上按键失灵,咋回事?

楼主(2007-11-27):
各位老大,我是用HMI上的按键,控制气缸的动作,大多数时都能达到预想效果,气缸正常运作,但有时气缸没反应,我就按其他按键跳到另一个screen,再按上面的按键跳回原来的screen,这时此按键又能控制气缸运作。
plc程序是绝对不会错的,都已核实过了,hmi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程序一般当然不会有问题的阿
主要是两者之间的通讯啊

网友B:
一是通讯,二是HMI中画面设置的地址值!

网友C:
我试过 用三菱GTD2将屏幕的按键位置移一下 就可以

网友D(2008-01-07):
PLC五年自动化大工程调试编程经验(石化,冶金,电力等),熟悉PLC工作原理,电路。现在已为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模块电源、编程电缆、触摸屏通讯口及I/O通道故障、损坏、烧毁等维修(使用德国原装元件)。专业对西门子产品值保的产品维修。价格优惠,修不好退货不付钱。我的联系方式13751078752。cowredfly@163.com QQ:741701471 请留下信息。 技术问题也欢迎一起研究

网友E:
工资怎样?

网友F:
是不是HMI的某些画面设置了标志位,当某个画面关闭/打开时把指定的存储器设置为0或1?
或者HMI的屏幕老化了?

网友G:
是不是设了屏蔽了,或者被HMI的其他快键取代了。

网友H:
应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