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迪捷

楼主(2007-11-27):
    我的一台伟迪捷43S 的喷码机,喷出的墨线总是不稳定。墨水是新的,喷嘴是06年刚换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伟利杰吗?

楼主:
   是伟迪捷

网友B:
1:喷嘴快堵了 2:高压偏转(可能性不大)

楼主:
   都清洗了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估计喷嘴不行了,呵呵!!

楼主(2008-07-23):
   谢谢大家,是喷嘴的问题,用清洗 液泡了两天,再用机器的喷嘴清洗了两遍,好了,能用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看看空气压力,如稳定,一般是喷嘴堵了,

网友D(2008-10-05):
空气压力

喷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