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请问FANUC 0i-mc里1860和1861参数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2007-11-27):
我想知道FANUC 0i-mc里1860和1861参数是干什么用的呢?怎么来设置他们呢?

网友:
没有高人知道吗?

网友A:
兄弟,你要看清楚哦,好像没有1860和1861这两个参数哦,是不是移动用多了,不知道1860和1861改成了10086了,o(∩_∩)o...哈哈,玩笑!!

网友:
有的啊,只不过书上没有而已,自己可以改的,就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B(2008-01-27):
看看FANUC伺服电机参数说明,说不定有.

网友C(2009-08-12):
机床的零点参数,设置0点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