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

楼主(2007-11-27):
谁能解释一下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三相四线:3火1零
三相五线:3火1零1地

网友B:
三相四线是三根相线公用一根零线,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

网友C:
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比三相四线更加安全可靠,较重要的设备及国外进口设备都采用此供电方式。

网友D:
三相五线用到重复接地

网友E:
 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有什么好处?原理是什么?

网友E:
 三相五线用到重复接地, 三相四线也用到重复接地!?

网友E:
 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有什么好处?原理是什么?
我来回答:
1、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好处就是便于系统实现“漏电保护”!
2、三相四线制接入的漏电保护器,在漏电时“拒动”,形成虚设!
3、因为它只有一根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设备漏电时,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无法检测漏电电流!
4、当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始,工作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保护零线不通过漏电保护器,当设备漏电时,不通过漏电保护器的保护零线漏电流就被检测动作而及时得到保护;

网友F:
三相四线制,在设备发生漏电时,绝大部分故障漏电保护器还是能动作的(我单位就是这种配电方式)。。这两者只是供配电方式不同,一个是零地合一;一个讲究零地各一。

网友G:
三相四线:三根火线 一根零线
三相五线:三根火线 一根零线 一根地线

网友H:
 刘志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7 22:45:00

 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有什么好处?原理是什么?
我来回答:
1、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好处就是便于系统实现“漏电保护”!
2、三相四线制接入的漏电保护器,在漏电时“拒动”,形成虚设!
3、因为它只有一根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设备漏电时,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无法检测漏电电流!
4、当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始,工作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保护零线不通过漏电保护器,当设备漏电时,不通过漏电保护器的保护零线漏电流就被检测动作而及时得到保护;

  看你的意思是3相4线制在漏电是不能起保护作用.这个不敢认同.
  我们说的漏电是火线漏电,火线漏电对人的危害是火线对大地之间有电压,不是火线对零线有电压,因为人是站在大地上的,不是人一手拿着零线另一手碰到了火线.
  中国存在多种供电方式,3相4线是最常见的方式.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国家强制规定使用漏电保护器,3火1零线共4根线全部穿芯,保证漏电保护器在用户使用3相电或单相电都能有效保护.主要指对人身安全的保护,不是火线对零漏电的保护.
刘老师理论不错,但是对实践知道的太少.再说电力系统那么多专家学者工程师早对这个问题研究透了,并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