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采集AB PLC的通讯状态

楼主(2007-11-27):
在 InTouch 中,通过定义一个标记名,然后通过将 Status 用作项目名来配置一个主题,并将此标记名与主题关联起来,这样就可以读取服务器通讯的状态.我用这种方法采集OMRON的PLC通讯状态可以。
这次使用AB的PLC,INTOUCH通过DDE访问RSLINX,我可以采集MICROLOGIX的通讯状态,但是采集不到FLEXLOGIX的STATUS.通讯都正常了,FLEXLOGIX的数据可以上传,我也可以下发命令,就是采集不到
STATUS这个状态的值,它始终为零。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

楼主:
多试几次,应该可以的

网友A:
注意填写在INTOUCH上的ITEM 类型

网友B(2008-03-13):
在PLC中做一个通讯正常信号,在Intouch中检测不就得了

楼主:
请问古城飘客如何做一个通讯正常的信号?

网友C:
你用TAG CREATOR创建标签。

网友D(2011-12-06):
引用 网友B:
关于在PLC中做一个通讯正常信号,在Intouch中检测不就得了

我正在为INTOUCH检测AB1400的PLC通讯信号问题,我按INTOUCH的说明做了IOStatus的标记名但是没有效果,能详细说说吗,谢谢2008pyl@163.com

网友E:
safdwqrewq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sawfffffffffffffffffdsafds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