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

楼主(2007-11-27):
请问我用GPPW从FX2N上下下来的程序怎么有一段是黄色的?

网友A:
随便改下地址 变换
再改回去就好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2008-10-16):
我想读出三菱FX2N的程序时不知道密码,该如何解决

网友D:
我想读出三菱FX2N的程序时不知道密码,该如何解决
可以用软件处理

QQ 727815050

联系

网友E:
用GPPW从FX2N上下下来的程序有一段是黄色的,那是因为你用的软件版本太低了,换个高点的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