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减速机误差会加大吗?

楼主(2007-11-27):
只是朝一个方向转动,惯量比较大。

网友A:
中间传动环节增加自然会加大传动误差,不过关键是看应用需求。

网友B:
当然没有直接驱动伺服电机精度高了

网友C:
朝一个方向转动而不做定位控制的,减速机的间隙误差是否对精度有很大影响还真难说。电机编码器反馈折算到负载上的误差反而减小了。

网友A:
精度和反馈分辨率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加减速器后可能引入的不只是间隙误差,还有其它机械传动误差。

网友D:
往同一方向運動 理論上是沒有間隙 也就沒傳動誤差 所以加減速器精度會提高 因其分辨率也提高

网友E:
下面引用由笨鳥慢飛在 2007-11-29 18:44:00 发表的内容:
  往同一方向運動 理論上是沒有間隙 也就沒傳動誤差 所以加減速器精度會提高 因其分辨率…
--------------------------------------------------------------------------------------------
好像不能这么说,减速器没有背隙,不等于没有误差,比如说1:10的减速器,输入轴转10圈,输出转1圈,但是由于加工精度,可能是0.999圈,这个精度肯定比伺服本身的精度低,2500线的伺服4配频有10000,精度可以使万分之1,2,不要说是17位,18位的伺服了。

有时为了高精度,不能用减速器,只有用高价的力矩伺服电机。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zlzxw说得有道理

网友D:
十年前做過標籤印刷機 就是這樣應用
在同樣條件  只比DD多一個聯軸器 但同一方向 這些傳動間隙都消除 DD的優勢就是高扭力高解析度值傳 我還有90.000線編碼器 經過10倍減速比 DD又有何優勢
講到高精 前者還是全閉環 DD還是開環 若再講到高速

网友F:
输入轴转10圈,输出转1圈,但是由于加工精度,可能是0.999圈
-----------------------
减速机不是齿轮传动的么?误差不会累计,也就是说即使第一圈只走了0.999圈,接下来十圈会走9.999圈。
所以我认为采用减速机会提高精度。
我不能确定的是:如果有频繁的加减速,即使往一个方向旋转,是否也会因为背隙而带来误差?

网友D:
小白 有些跑題了
你提到的因加減速而造成的誤差肯定有 這已經屬於非剛性誤差是博士級研究課題 非剛性誤差 還有溫度 重量 速度---等最少有15種以上變因
最近我聽到日本已開發出來 行程200mm多的滑台精度高達奈米級以下 報價高達幾百萬 汗顏

网友C:
笨鳥慢飛说,DD還是開環,你的DD是指什么?

楼主:
我说的机器和{笨鳥慢飛}差不多,他说dd的应该是内置伺服.

网友G:
建议以后文章还是用简化汉字。

网友A:
都是汉字,都是中国人,求同存异了!

网友H:
个人认为,在加了一级传动的话,在精度上面来说,势必对其精度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补偿措施来校正。

网友I(2008-01-21):
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增回了一个传动机构。间隙当一定会增大。伺服电机编码器的精度是用在低速的时候讲的。低速时编码器的位数越高精度就越高。运行越平稳。伺服特性是用在高速的时候。不然用步进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