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电容器的使用寿命是多少?

楼主(2007-11-27):
单位二年前增加了一台补偿电容柜,总容量300KVAR,当时总电流350多安,而现在的总电流才200A,测其中一单台的电流只有十点几安,测其他单台的电流都有所降低,最低的只有5点几安,而单台的标称容量是30KVAR,电流约36A,显然电容器的容量降低了,难道其寿命只有二年多的时间?还是买到了水货?
请教同行,有遇到这种短命的电容器吗?

网友A:
正常,因为电压不可能始终是380V,当电压增高时,如保护跟不上,那就炸电容了。

网友B:
容量降低的可能性较大,你可以换个新的测试,如新的电流较大,那么那些旧的就要更换.电力电容方面各厂家的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C:
补偿电容一般是自愈型,质量不好,容量降低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2008-01-03):
电容柜要经常维护,检测.发现有不正常的要及时退出,维护,桩头检测后.要更换的坚决换掉.

网友E:
这个不好说,有人为因素,也有设备自身的原因,一般使用率,使用年限,维护,检修等等

网友F:
刚换了不少,指月.德力西都有.不知何牌子好?

网友G:
换ABB的吧,ABB公司的电容都是我们(众业达)给组装的,所以市面上的ABB电容都是从我们公司出去的。QQ:449260294

网友H:
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与正确使用及保养相当重要:
1.定期清除电容器上的灰尘,以防灰尘产生静电导致短路。

2.电容器的外壳必须有良好的接地,选用的电容切换器应带放电触点的接触器。
3.电容器在运行中,总是要产生热量的,要特别注意通风冷却。
4.电容器的余电未放光就马上投切,对电容器造成冲击,而影响导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H:
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与正确使用及保养很相当重要:
1.定期清除电容器上的灰尘,以防灰尘产生静电导致短路。

2.电容器的外壳必须有良好的接地,选用的电容切换器应带放电触点的接触器。
3.电容器在运行中,总是要产生热量的,要特别注意通风冷却。
4.电容器的余电未放光就马上投切,对电容器造成冲击,而影响导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H:
由于电脑反映慢多点击了,所以重发了。不好意思·

网友I(2009-09-13):
我们已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运行了一年多,150KVar的补偿柜,输出现在只有20A;但供应商说是补偿柜一直全部投运,没有切换;需要有切换的电容,让电容得到休息;这样就可以延长电容使用时间,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J:
电容质量很关键,特别是现在变频器用的比较多,谐波比较厉害

网友K(2010-01-16):
我们公司的电容器一般情况下使用寿命为三年,一年的是市场上最便宜的。还有五年的

电容器的损坏程度取决于电网纯净度。若是谐波大了,需另加电抗器